柯尼卡185e,感光鼓有残余粉,刮不干净,打印有黑边

楼主(2022-05-03):
鼓芯始终有一条黑带,固定在那个位置,刮板刮不干净,但是手动可以刮干净,说明刮板没问题,而且出现黑带的位置,还掉粉,这是电晕丝的问题,时间长了,电晕丝上面掉落了很多碳粉,都凝固在上面,导致给鼓芯充电不良,不吸粉,柯尼卡185e,在鼓芯下面,有一根长条网状的东西,是电晕组件,在里面有一根很细的丝,容易忽略,仔细观察,会发现上面,黑乎乎的,碳粉都凝固在上面,用镊子轻轻的刮掉,然后把废粉仓清干净,就可以了,好了,一点小小的经验。

网友:
还有兄弟系列也都是这样子设计

网友:
鼓充电问题

网友A:
不充电为什么碳粉凝结在鼓上不掉,我以前有个188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搞过电晕组件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为什么碳粉凝结在鼓上不掉,我以前有个188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搞过电晕组件没用

这个有多方面原因,要观察的

网友:
学习拉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电极丝居然不知道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