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936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22-05-03):
客户描述放了很久不开机。接电源表待机0.01明显偏低。拆主板出来。发现大面积进水,而且是很长时间没处理的那种进水。全都绿了。

量了几十个阻值终于发现一个地方不正常r5301  r5302虽然在上面,但是不通,拆了后发现中间两个焊盘烧掉了。更换两个100k电阻。烧掉的焊盘一坨锡连上开机正常。完美点亮。

网友A:
我手头也有一台1278,也是放久没用不开机,待机0.02不触发。主板好多铜锈。但大部分查了都是通的,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也有一台1278,也是放久没用不开机,待机0.02不触发。主板好多铜锈。但大部分查了都是通的,头痛。

进水很久的,就最麻烦了,太难找。肯定是某个贴片焊盘没了,或者ec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