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总击穿,怎回事?

楼主(2022-05-04):
Ao4407A的mos管,直接短接S和D脚,插电电流0.06A,应该没有短路呀,控制脚G,待机15.4V,按开关变8.4V,这个mos管换上去就坏,SGD三个脚,直接短路,互相导通,这个主板后壳标注18V 3A充电器,我用的19V2A充电器,会不会这个主板被换过,应该用12V充电器??麻烦指导下,谢谢,导通后,后面有3V和5V供电出来。

网友A:
不是过压那就是过流吧。

网友:
看你描述的情况,P沟道mos管的控制电压是正常的,4407应该是能正常工作的,有可能是管子质量问题

网友:
可能是过流了吧

网友B:
mos管D脚,有个两个大电容,,有一个25V22000uf,还有一个25V 3300uf,把电容改小??这个机器的两万微法电容,应该后装的,这个两层主板,只有下层,不应该过载,

网友:
电压高了吧,

网友:
我也怀疑电压高了,可这个主板上标注18V 3A,可是mos管,耐压30V,就算高了,也不容易坏吧

和电容有关系没,这个mos管输出D,接了两个大电容,25V  22000uf

网友:
电压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过压那就是过流吧。

这个不是mos管参数,不是耐压30V吗,这个才19V呀,然后过流的话,后极应该类似短路,电流大,这个,直接短接SD极,待机,也就0.06A,有可能这个机器,主板被偷换了,实际应该12V而不是18V?

网友:
这个mos管,参数,耐压30V吧,这个才19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D脚,有个两个大电容,,有一个25V22000uf,还有一个25V 3300uf,把电容改小??这个机器的两万微法 ...

过流了,25000uf的电容通电瞬间电流能到几十上百安培,串个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流了,25000uf的电容通电瞬间电流能到几十上百安培,串个限流电阻试试

谢谢,这个机器的两万二微法的电容,是后接的,然后掉了,我以为它之前接这个电容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流了,25000uf的电容通电瞬间电流能到几十上百安培,串个限流电阻试试

拆掉了两万的,加个1000微法的,一共4500微法左右,应该不会烧了吧?这个电流能超过12A?

网友:
看看有没有19v转12芯片

网友D:
电压肯定是正常的  电流过大了吧 后级可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肯定是正常的  电流过大了吧 后级可能有短路

没有短路,就是后面有个两万五微法的电容,可能通电瞬间过流了吧,不知道它之前怎么用的,我拆了两万的,换了1000微法的电容,等mos管到了,再看看

网友:
过流击穿后级有短路?

网友:
路过 评论区的 都是大神

网友E:
电压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高了

这个mos管耐压30V的呀

网友:
解决了,拿掉了两万微法的电容,也用了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