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没有供电?是不是不会发热?

楼主(2022-05-04):
如题,显卡上电后,核心没有发热,是不是没有供电?ab面的金手指打过阻值。核心没有短路。

网友:
上图。就是这个,左边的核心供电?右边的的是显存供电?

网友A: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那肯定啊  常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小白呀,主要量那几个测试点,左边的电感是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啊  常识吧

这个大神给个建议,有维修思路吗?

网友D:
量都不会量建议别修了,本来能修好的被彻底修坏了就麻烦了,花点钱去找人修吧,不然成本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神给个建议,有维修思路吗?

不是大神哦  小白一个

网友:
不装散热几秒就保护了 什么都没了

网友E:
什么型号的卡,发来我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型号的卡,发来我给你修

七彩虹1650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都不会量建议别修了,本来能修好的被彻底修坏了就麻烦了,花点钱去找人修吧,不然成本更高

找过电脑城的人了,测了几下,说没有这技术 。

网友:
按套路最基本按时序来,12V 5V 1.8V 3.3V PEX NVVDD FBVDD,不熟容易把好的模块搞坏了。

网友E:
可以发来我给你修。加我vx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发来我给你修。加我vx就行

广东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