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A0X9QMB8D0 HP ZHAN 66 PRO A 14 G4 淘宝原厂

楼主(2022-05-04):
首发  论坛没有
南桥和EC的
都是32M的   淘宝原厂

机器没修好 没有亮机图

网友(2022-08-01):
暗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触发,刷了EC可以开机了,但是报错

网友(2022-09-05):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刷了EC可以开机了,但是报错

也是一样,不触发,刷了ec bios可以开机,开机会有报错。

网友(2022-10-14):
楼主和大家,问你们个问题   这256的芯片,刷BIOS是需要具体选择BIOS型号吗

网友B(2023-05-18):
亮LOGO重启  进不了系统  刷了无线网卡槽旁边的 OK  测试OK  图片给大家标明了  对位下载吧

网友(2023-12-21):
报错能解决不,我的也是

网友(2024-05-10):
二楼乱讲啥标位,主板上有EC ROM和SPI ROM标位的,内存槽右边是EC ROM ,无线网卡左边是SPI ROM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B:
亮LOGO重启  进不了系统  刷了无线网卡槽旁边的 OK  测试OK  图片给大家标明了  对位下载吧

请师兄解释一下 ,是楼主写错了还是你刷错了?

网友C:
兄弟们,我机器原先可触发所有电也都有的,就是不读内存。自从刷了楼主的桥bios以后,不触发了,待机电感3.5v有的。
评论供大家参考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C:
兄弟们,我机器原先可触发所有电也都有的,就是不读内存。自从刷了楼主的桥bios以后,不触发了,待机电感3. ...

你应该是把PCH的BIOS和EC的BIOS 搞反了吧!?

网友(2025-01-06):
接一台不上内存报警,刷完桥SPI BIO亮机。可以放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