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40u在啥情况下会烧cou

楼主(2022-05-04):
收到一台华硕F540u笔记本,一开机cpu热的不行,直接1A2A,判断短路,烧机法没找着哪个元件有问题,找着图纸,拆了一路主供电,加电,cpu还是热的不行,0.8A,请大家说说会不会是cpu烧了,cpu在啥情况下会烧呢?

网友A:
看看短路没有呀 。入宫没有开机 。CPU 发烫 。一般都是CPU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短路没有呀 。入宫没有开机 。CPU 发烫 。一般都是CPU 坏了

还在短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