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维修

楼主(2022-05-04):
    一台长城ATX300P4-PFC电源,短路绿、黑线无动静,拆下电源板,测试DC300V基本正常,两只330U/200V电容C8、C9各两端电压不平衡,检查R2、R3两均衡电阻(100k)其中一只锈蚀开路,换之,两只电容电压基本相等。启动无反应,检查辅助电源不工作,查辅助电源外围元件,发现R13 4.7欧;R12 100K电阻均锈蚀开路,换之,能够起动,各组电压基本正常,接上电脑,CPU风扇转停、转停反复循环,估计电源带不动负载。根据经验,将几乎所有电解电容拆下测量,都正常,也无漏液现象,启动仍然带不动负载,这时检修进入死胡同想放弃修理了。休息了一会,有点不服气,将TL494和LM339 芯片各脚电压测了一遍。发现TL494第8脚电压为0V,检查外围元件,发现R65 2.7K电阻开路,又是锈蚀造成的,换之,接上3个硬盘当负载,启动正常,装回电脑,一切正常。

网友:
这可是一个经典的电源啊,不过虽然修好了,这类电源常年工作电容容量都下降了,稳定性都不行了。

网友:
这种电源用料做工比现在的电源好多了,所有舍不得淘汰,主板机箱换多次了就是舍不得换电源

网友A:
长城电源一般比较难修,电路设计结构密集,不好拆麻烦,一般3分钟修不来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一般比较难修,电路设计结构密集,不好拆麻烦,一般3分钟修不来就扔了

我也是退休前扔过,退休后又找出来修修消磨时光,从经济价值看人工费已超过另买的价格了,没时间扔了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一般比较难修,电路设计结构密集,不好拆麻烦,一般3分钟修不来就扔了

闲在家里没事干可以的,

网友B:
连电阻都锈蚀了,电容还有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电阻都锈蚀了,电容还有命?

我也奇怪,所有电容拆下用电容表量,容量居然略高于标称值。

网友(2022-06-04):
能够有这么缜密的思路 这电源修不好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