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5-PLUS BIOS无法保存!!!!!!!!!!!!!!

楼主(2022-05-04):
BIOS无法保存,其他功能正常!!!CMOS电池及其电路电压都正常,BIOS刷,32.768KHZ晶振两个脚电容换了波形都正常,南桥加焊无果,是否南桥损坏,附上点位,探讨一下!!!!!!!!!!!!!!!!!!!!!

fz.fz

网友:
不插ATX电源,测量RTCRST信号是否正常?CMOS跳线帽有没有插对

网友:
检查一下BIOS第三脚是否接地了

网友:
下个来试试看可以用吗

网友:
我有块华硕B85M时间那些参数全正常,就是硬盘模式保存不了,换个电池好了,换出的电池2.8V,能用就没再搞它。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我记得是bios电池接一个延迟电容一个二极管在接一个电阻直到南桥,电压低于3v就有问题了

网友:
新电池,经过的电路都为3V左右,SRTCRST#电压3V左右组值730左右,BIOS写保护第三脚高电平3.3V,求大神来!!!!

网友A:
换个同类型BIOS芯片,重新烧录下BIOS,芯片坏了也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同类型BIOS芯片,重新烧录下BIOS,芯片坏了也很有可能

换过没用,能试的都试了,估计是南桥问题,准备抬走了,主板能用就是BIOS设置动不了,时间硬盘模式很难受。

网友:
重新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受损

网友:
还有这事儿?

网友:
有一个x58的主板插上coms电池不能开机,最后换i/o好了

网友:
芯片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桥坏我遇见过。放弃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前来学习  观摩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点位图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