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影GTX750TI黑屏无信号,求助

楼主(2022-05-04):
第一次修显卡,自己的750TI坏了,故障是开机显示器黑屏,显卡风扇转。打了各供电的阻值都是正常的,于是测量供电,发现核心供电只有0.38V,无显存供电。
核心对地阻值10欧,显存对地阻值50欧,没有明显短路。
不知道这张卡的上电顺序,看没显存供电所以先从显存供电下手。显存供电受UP1542电源芯片控制,测量电源芯片5脚VCC 12V正常。测量7脚开启信号0V。
没有电路图于是跑线路,发现UP1542的EN信号来自于一个6脚的芯片,该芯片丝印为S1A,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信息。
有师傅修过这张卡吗,能不能告诉下该6脚芯片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先修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正常了显存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修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正常了显存供电就出来了

谢谢,这显卡突然自己好了,有问题时测量核心供电mos管有驱动波形,但是为低占空比,后面看了下其它电路再测又正常了,波形为高占空比,核心供电1V,显存1.54V。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等再次出问题再重点查下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C:
看看是不是12v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12v电感

电容。不是电感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这个卡时序  12  5  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  pexvdd

网友:
六角芯片是双mos管吧

网友:
修显卡的  都是大神  路过

网友:
时好时坏,可以拿到正常的参数

网友:
先加焊一下核心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显卡突然自己好了,有问题时测量核心供电mos管有驱动波形,但是为低占空比,后面看了下其它电路再测又正常了,波形为高占空比,核心供电1V,显存1.54V。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等再次出问题再重点查下核心供电芯片

电压反馈,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