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SR40B之类的南桥好的板上拆机下来装上是否可以用 ...
现在的SR40B之类的南桥好的板上拆机下来装上是否可以用,有人试过不

楼主(2022-05-04):
现在的SR40B之类的南桥好的拆机下来装上是否可以用,淘宝买太贵了

网友:
前提确定是好的,然后需要自己直球。温度控制好了。就可以的。

网友:
需要自己去试 大部分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需要自己改ME 有的不行

网友:
可以呀 。不过 一般上40B的桥的坏主板 卖废品都很贵 。感觉拆和订货差不多吧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我找个料板拆下来试下,前面试了不行,看来是拆了坏的

网友:
你淘宝买的也是翻新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32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