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030网卡型号

楼主(2022-05-04):
收了一个主板。准备做一个下载机玩玩。主板网卡被前任拆了,看电路像是8111g,不知道对不对,后缀是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
不懂,路过看一下

网友A:
直接查主板规格啊,这个一般都查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查主板规格啊,这个一般都查得到的

不知道怎么查呀。主板图纸也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查主板规格啊,这个一般都查得到的

我查官网配置单写的是8111g,x宝看了下还分后缀名

网友A:
官网写8111g就应该是了,后缀买一样的就好,要是料板又后缀不一样封装一样的也可以试试,螃蟹的芯片最出名的就是兼容,一堆后缀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写8111g就应该是了,后缀买一样的就好,要是料板又后缀不一样封装一样的也可以试试,螃蟹的芯片最出名 ...

好的谢谢。,买一个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