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 版号nm-B421 开机唱歌

楼主(2022-05-04):
    闲来无事发发前段时间的一个案例吧,看论坛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话不多说→

    首先开机电流0.7左右,无明显跑码动作,用波波打内存完全无动作,好吧,测测内存复位,发现问题0V
内存复位都没有,那么总复位PTL_RST应该也没有,一测果然没有,机智如我
再往上继续PCH_PWROK,这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根据图纸分析所有供电的PG信号都没接的,除了CPU
所以CPU供电发出PG信号 后EC收到就应该会发出PCH_PWROK,测得EC78脚VGATE 3.3V正常
所以到了烧香拜佛的时候了

小刀伺候。断开R1515后EC端还是没有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既然只用到了CPU的pg信号,那么应该可以跳过EC直接补上
R1516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插电开机掉电重启两次后跑0.1A掉电。。。。。。
心想没道理啊,由于是type-c接口的充电器会不会是识别有问题带不动引起的保护呢
插上电池再开机偶买噶,成功点亮,本以为到此结束,结果进系统后发现充电越冲越少。。。。。
后续测试发现充电电流固定0.5A关机时同样如此,既然PWROK是EC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内部程序出错导致的呢
进官网准备更新BIOS试试,结果到了EC这一步直接卡死。。。。
得了,老老实实订货吧,有一说一,这个EC是真的贵,因为 怕不是EC问题导致的充电故障,所以直接定了个料板,好家伙150大洋,真替老板心疼

换上后一切OK,维修到此 结束

网友:
技术理论都强

网友A:
楼主,pch_syspwrok这个是谁发出来的,也是ec吗,看到也写的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pch_syspwrok这个是谁发出来的,也是ec吗,看到也写的40

嗯,测了一下3.3正常的

网友:
大神级别的

网友:
大神 大神  大神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完全不是那里问题,过几天返修的!我们之前修批量E480 开机报警, 从来没见过EC引起内存复位没有!

网友:
大佬 PCH没有收到EC的时钟吗 导致时钟没有PLTRST也没有了 但是CPU预供电的PG的信号发出来了 是吗  但是EC没有发给PCH  所以EC坏了 你强制电压给PCH让他产生时钟电路   EC功能不正常 充电电路影响 是吗 大神 台式主板这种问题修过 笔记本还没有遇到过 请教一下

网友:
我是被标题吸引来的,结果看到最后也没看到开机唱歌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