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150m-pro4s rev:1.02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2-05-04):
测u2电源管理芯片isl95824 VDD VIN供电正常,VR_ENABLE开启有1.07v(不知是否偏低),VR_READY 3.3v

网友:
华硕华擎的主板这信号必须出来CPU才会发SVID

网友:
这个信号有0.97v电压

网友:
查时序啊

网友A:
是否有时钟和复位?
有没有查过桥是否正常?
桥正常的话,才会发出时钟和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时钟和复位?
有没有查过桥是否正常?
桥正常的话,才会发出时钟和复位

cpu供电没有,会有时钟和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没有,会有时钟和复位?

你仔细看看1151的时序再来质问别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1151的时序再来质问别人吧

你说的是cpu的时钟和复位吧,不是总时钟和复位

网友:
感谢大佬提供的时序图

网友C:
这种还好,我那个b360不装cpu供电正常,装cpu没有电压的,直接搬成两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好,我那个b360不装cpu供电正常,装cpu没有电压的,直接搬成两半了

吴总来了啊!欢迎

网友:
换芯片吧,别说没有芯片换

网友:
大神来回答。。。。

网友:
CPU复位-  DMI--SVID --CPU供电--过内存 ---SVID ---集显

网友:
一般主板不设置预供电

网友:
这个第六代很多人卡住

网友D:
修好了么?咋修的!这个芯片很容易虚焊!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么?咋修的!这个芯片很容易虚焊!风枪吹吹试试

加焊过无效,桥坏了不发出cpu时钟和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时钟和复位?
有没有查过桥是否正常?
桥正常的话,才会发出时钟和复位

总复位有,CPU复位没,应该是桥坏了,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