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576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22-05-04):
维修日期:2022.5.3
送修故障:开机不显示
维修结果:不插屏线,外接正常显示,内接屏幕不显。怀疑是CPU故障,退机
外壳型号:DELL Inspiron 15-3576
主板板号:17841-1
主板正面扫描图:点击
主板反面扫描图:点击
维修过程:
这机器是个二修机,客户表示上家说修不了。拆开后发现刷过BIOS,LCDVDD_LCD信号的地方飞着线。

接可调电源,发现触发后电流跑到1A左右掉电,一顿操作猛如虎,干完BIOS,干3V5V,发现还是一样。
后来才发现,接原装充电器是可以开机的,键盘大小灯都可以正常切换。不接屏线,直接外接还可以显示。(郁闷)

测量屏接口电压,DCBATOUT_LCD为19V,LCDVDD_LCD为3.3V(如果不强行上拉的话,电压会3.3V-2V-3V来回跳变),DBC_EN_R为0V,LCD_TST_C为0V,LCD_BRIGHTNESS为3.3V,BLON_OUT_C为0V。

试着给BLON_OUT_C上拉一个3.3V,症状依旧。加焊显卡、加焊CPU后没思路,弃修了。

网友:
有大佬能解答吗

网友A:
不测试一下屏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测试一下屏是否正常?

已经试了,上家也试过

网友(2022-08-04):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求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