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D520MT-K 点位图

楼主(2022-05-04):
求ASUS D520MT-K 点位图 掉件找不到
贴纸:D320MT-K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主板的具体型号吧,把贴纸撕掉 型号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主板的具体型号吧,把贴纸撕掉 型号在下面

底板型号 D520MT-K
贴纸:D320MT-K

网友:
拍清楚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