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i-10

楼主(2022-05-04):
联想x24i-10显示器,测此处接近于短路,把D903翘起来测量还是阻值低,那这里的低阻值是属于正常吗?但是没有发现这一路有明显短路处,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网友:
这应该是背光电路中的限流电路,阻值看照片4个1欧并联,也就是0.25欧吧。

网友A:
限流电路,不要怀疑。你现在机器是什么问题或者叫做什么现象?

网友:
这是电流检测,阻值是很低,1以下

网友:
这板程序坏的很多,要注意了

网友:
谢谢你们,问题已经排除,把红圈的部分换了就好了,8脚芯片:IT76630M   5脚芯片:丝印是CS1YH,因没有找到相应资料,用 SY8088AAC 代替成功。原故障开不了机,有这种机型故障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路,不要怀疑。你现在机器是什么问题或者叫做什么现象?

已修好,谢谢,答案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谢谢,答案在下面

好的,修好了就行,钞票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