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恒流板VCC GND 怎么接,

楼主(2022-05-04):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0625-1-1.html 原贴,  买了恒流板了,

请问红黄黑怎么接啊,能否帮忙圈下出来

网友A: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问题在于不知道接哪里,这3个点不会找啊,不懂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不知道接哪里,这3个点不会找啊,不懂找啊

图照清楚,然后才知道接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照清楚,然后才知道接哪点

驱动板背面的标注有VCC GND的,随便接可以的是吗,那个OFF/ON开关控制在哪啊,是不是BIOS的第3脚是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7345-1-1.html这个帖说的,开关接第3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照清楚,然后才知道接哪点

我这样接了,然后量了恒流板的灯条电压怎么没有9V的,接错了吗

网友:
上面的图片电源接的是LVDS,这个地方只有5V,黄色开启线不知接在什么地方,肯定不行啊。
楼上都圈出来了,还接到屏线上,建议找专业的,百度虽然很强大,但也不是万能的。没点基础百度也能搞掂,那维修店估计也倒闭得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个还不简单 红线黑线接电源板12v正负极,黄线接主板上那个背光电源开启脚ON  ENA接adj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接了,然后量了恒流板的灯条电压怎么没有9V的,接错了吗

哈哈,接错了。你这三头应该是接你剪掉的那三个头。所以。你这个小板的三头得修改线序。你现在的红线是地,黑线是12v,黄线没啥用。你对接电路板的位置重新跳一下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接错了。你这三头应该是接你剪掉的那三个头。所以。你这个小板的三头得修改线序。你现在的红线是地 ...

我靠,被你提醒了,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简单 红线黑线接电源板12v正负极,黄线接主板上那个背光电源开启脚ON  ENA接adj

问题是不知道哪两个脚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接错了。你这三头应该是接你剪掉的那三个头。所以。你这个小板的三头得修改线序。你现在的红线是地 ...

插头我接好了,线按照驱动板的VCC GND 灯条输出也没9V,我是接错了吧, 黑红到底接哪啊

网友:
有可能楼主接线的位置都接错了。

网友:
横流板电源应该接到电源板12V,驱动板没有12V的,黄线接驱动板ON脚

网友:
我画的红线就是12V背光供电,接地线不用教吧

网友E:
把我红圈圈着的引脚去除,那是背光单元,可以切除供电,那样省电 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我红圈圈着的引脚去除,那是背光单元,可以切除供电,那样省电

省不了多少电吧,好的谢谢提醒,我试试能不能点亮

网友A:
找到电源板上的25V/1000uF(有的是两只470-680uF),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是12V左右,如果是,红线接电容正极,黑线接电容负极,黄线接到主板(小板)上的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电源板上的25V/1000uF(有的是两只470-680uF),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是12V左右,如果是,红线接电 ...

没有25V的,35V的就有,我量了 是24V的,买的恒流板是12V入的,不合适,下单了10-30V的恒流板了

网友:
红线接电源板的12V-24都可以,要量一下原高压供电了,黑线接地,黄线接电源板的3.3V,要量一下了,一个是开关线,一个是对比度

网友F:
接好没有呢
五五无
好了啊,第一个恒流板输入是12V的,高压板没有12V的,电容35V 的是24V,后面买了个24V的输入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好没有呢
好了啊,第一个恒流板输入是12V的,高压板没有12V的,电容35V 的是24V,后面买了个24V的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