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三板斧之---惠普X3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5-04):
今天接个同行送来的惠普本,说是不开机
拿到手通电看了下
开机0.5左右不动了

老规矩先打个值,测个电压
阻值没发现啥异常,待机35V正常,触发后所有供电也都出来了
论坛上找了一下,除了一个BIOS其他啥资料也没有
好吧,拿出失传已久的三板斧第一板---先干个BIOS再说
找到BIOS一看,他大爷贴片的,我的转接板还用不了

哼哼,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你太小看我了,飞线大法伺候
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

刷好装回去,心里暗暗窃喜,这个机器估计要被秒了
刚刚才干了一台戴尔,也是这种问题,干了BIOS就好
今天这个心情呀,真呀真漂亮

然而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装回去还是老样子,开机到0.5左右不动了
不死心又重新测了一遍电压,确认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啊
又找不到资料,一下陷入僵局,场面一度尴尬
先抽跟82年的紫云冷静一下

烟抽完了,脑壳晕乎乎的,重新去问了一遍同行,这个机器怎么坏的,我看到有个角被摔过
这时候同行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
这个角很久之前就摔过的了
客户是昨天用着用着一下花屏,然后就死机黑屏不开机了
嘿嘿嘿嘿,花屏死机,我赌一根紫云,显卡挂了

既然找到问题了,那还想啥呢
赶紧的
修机三板斧之第二板---干显卡
电吹风背面,风枪200度正面,抹上润滑油,直接干
三分钟以后完事了

赶紧装起来
通电-开机-电流刷刷刷跑-亮机了

突然发现心情又漂亮了:D

补充内容 (2022-5-5 16:58):
已经翻了,昨天修的时候一边编辑帖子,一遍修的,亮机了帖子就发出来了
亮机后测试了半小时就挂了,没有BGA也搞不了,退机了

网友:
电吹风背面,风枪200度正面,抹上润滑油,亮机了。。。

网友:
楼主 风枪吹能用住

网友:
有的能,有的不能,烤鸡多测试下呗

网友:
优秀

  第一次看见200度吹

网友A:
200度,你吹个寂寞?

网友:
换显卡核心了吧

网友:
楼主以写科幻小说为主业

网友B:
200度你吹一年都吹不动

网友:
。。。。上电0。5了这操作。。。。无语,这机子最多夏天,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度你吹一年都吹不动

200度应该不是吹动,只能说是加焊一下子吧。

网友:
电吹风背面,这是怎么个操作?

网友:
飞线一流,不过这个芯片可以焊在这个座子上

网友:
200度能行?我没有bga上次吹南桥从350度每次加30度一直到440度左右才吹好

网友:
我上次也用风枪吹过  吹过以后 我就感觉凉了  是真的凉了  一个 老板子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信息。

网友:
他应该是 上下2个风枪对着吹的。  但是200°  3分钟  我感觉加焊都算不上吧,,,除非是边缘的某个点    多半会返修!

网友:
搞个BGA吧,既方便又安全。还快

网友:
这种新款机显卡坏的很少了。BIOS芯片下面用高温胶带垫下可以直接焊在焊盘上,不用飞线麻烦呢

网友:
200度加焊铁定是要返修的

网友:
有时候吹一吹用个几天,就挂壁了

网友D:
这样修?我都不敢收客户钱,拍被打啊

网友:
想看看200度吹下面如何操作

网友:
顾客肯定要找回来
当时没有BGA G86-630也这样干过 以为解决了NV显卡门 黄仁勋都要请教我
但一个星期之内顾客全找回来了 啪啪打脸

网友:
显卡补焊前不用除胶吗?不上BGA焊台容易再次返修吧。

网友:
厉害了大哥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度应该不是吹动,只能说是加焊一下子吧。

锡都没有化,焊的个寂寞

网友:
BIOS可以直接焊接在你那个转接坐上。找个黄色的脚步把BIOS芯片中间贴起来就可以。BGA搞一个吧 老板

网友:
200度真是吹了个鸡毛

网友:
各位师兄,大神不要喷我了,还没给客户呢,我测试的时候就挂了,当时是一边修一边编辑的帖子,看到亮机就就发了帖子,欠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度,你吹个寂寞?

各位师兄,大神不要喷我了,还没给客户呢,我测试的时候就挂了,当时是一边修一边编辑的帖子,看到亮机就就发了帖子,欠考虑了

网友:
楼主科幻片看老多了。

网友:
200度也就是给热乎热乎板吧?

网友:
不是显卡的事吧,你吧显卡摘了   也能显示。   摔过的机子  内存槽 跟CPU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200度 3分钟 开玩笑呢 楼主  让我们有BGA的情何以堪

网友E:
楼主可以买个BGA,  你那一片就是最强的

网友F:
              这个会返修吧  温度能行吗

网友G:
显卡虚焊还是要BGA,而且200度锡珠都不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买个BGA,  你那一片就是最强的

最近穷 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会返修吧  温度能行吗

还没给客户呢   我测试的时候就挂了    我只是一边修 一边写的帖子  亮机了 我就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虚焊还是要BGA,而且200度锡珠都不化啊

先测试了下  确定了下故障 没表达清楚   后面重新加焊的  不过已经挂了  要BGA才行  我没有  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修?我都不敢收客户钱,拍被打啊

没收钱   我测试的时候就又挂了  重新加焊也不行  我没BGA搞不了  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买个BGA,  你那一片就是最强的

维修发展前景不是很好吗, 我还想远程报班呢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吗

网友:
确实就楼上说的,200度也就是吹个寂寞,也许是你的温度调节器是有问题的...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返修

网友:
下加热都要200°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是内存槽坏了。压着内存槽就可以亮机,一般加焊下内存槽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u爱出问题吧

网友:
热胀冷缩之后就凉了。回归不亮正常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这也行。

网友:
都是200度加热,能好就是芯片坏了,一个断定的方法而已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有可能焊盘掉点,还是把芯片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
我想说兄弟你牛笔

网友:
这机器内存槽问题,你搞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