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把技嘉主板的2个BIOS对换可以吗?

楼主(2022-05-04):
我有一片技嘉主板F2A88的,不想刷BIOS,我想直接把M-BIOS,和,B-BIOS,对换。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B是M的备份,理论上是可以换的

网友:
建议保留原bios备份

网友B:
可以对换的,技嘉M_bios坏的多,b_bios平时不启动,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B是M的备份,理论上是可以换的

找个时间把它们换一换就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对换的,技嘉M_bios坏的多,b_bios平时不启动,坏的少。

它们的BIOS程序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内容一模一样的,便于相互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容一模一样的,便于相互修复。

哦,原来是一样的,那就可以换来换去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
我试过可以通用。但是用16进制文件对比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
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可以通用。但是用16进制文件对比是不一样的。

要用二进制文件编辑器如ULTRAEDIT,winhex看,或者AMI bios的专用工具看,技嘉bios现在都是AMI bios

网友:
短接m的1-8角,会直接用b去启动。。亮机后会自动写m

网友:
对调肯定没问题,有个前提,B BIOS是好的

网友:
点不亮 都会自动修复 经常碰到

网友:
可以的 最好要备份一下bios

网友:
我要把我的技嘉主板对调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