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笔记本不亮屏请教

楼主(2022-05-04):
由于近期需要用XP系统,翻出落灰已久的联想C460A笔记本,开机不亮屏,在闲鱼淘了套C460A主板(含显卡),装机后有显示无背光,改了LED灯条正常了;现在想把替换的坏主板修复一下,在论坛找到了图纸和开机时序资料对照检查,主板上电按开机电流停在0.7安不动,测5VALW3VALW正常,1.8、2.5、1.05、0.9VS均正常,CPU供电正常,继续测各控制信号,EC引脚的ENBKL、PCI_RST信号为低电平,到此后束手无策,不知下一步应该从哪里下手,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LID这个信号也要查

网友:
原来的板子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有过内存的跳变吗

网友:
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看电流有没有变化,判断有没有读到内存。如果有变化,说明读了内存,然后再测显卡。没有变化,刷个BIOS,或者测总线。我也是新手,还在学。哈哈哈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怀疑桥有问题,业余条件下做不了刷机和拆焊。

网友:
你不是有新主板吗,重要信号挨个对比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