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家ms-7697主板,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机

楼主(2022-05-04):
       板子是wx家的ms-7697。amd fm1平台。坛子里有图纸,也有案例参考。照猫画虎换了5脚电源ic up7707,6脚电源ic as358m,cpu_vddp,cpu_vddr恢复1.2v。检查了各路供电1.1 3.3 2.5V等都正常了,bios也重新用官网文件刷了一遍。因缺少个合用的诊断卡。现在也不知道是否跑了代码,是卡了什么代码。这主板本身带诊断喇叭,正常启动响一声,卡内存就会3短,现在就是触发后,cpu风扇转,但不亮机,长短接开机键又能正常断电断电。
       用好板替换检查,确认cpu,内存都ok。对比同款能亮机主板,发现该坏板cmos跳线的正极对地阻值有异常。能亮机的板子上测得阻值无穷大,这块点不亮的阻值183R,跑线路去掉南桥背面的电容阻值还是183R。待机下南桥不发热,触发后感觉手指头按住南桥温度还不到躺秃噜皮,量了下pci槽a14对地阻值也没有<80r,usb信号线对地阻值也正常。且此时cpu核心供电,北桥供电有1.xV。但cpu不发热或者发热很不明显。像这种对地阻值小183R,并且拉低cmos插针3.xv电压到1.xV左右,又不是短路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就是南桥挂了?
       板子不值钱,就是爱好折腾,期待大神指点

网友A:
主板漏电了  把漏电修好应该可以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漏电了  把漏电修好应该可以亮

请教重点检查哪部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重点检查哪部分电路?

cmos电路  供电正常应该就会好!电容漏电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  供电正常应该就会好!电容漏电比较多

确定南桥挂了,拆了一堆外围,直到把南桥拆下,jbat的针脚对地阻值才正常。也算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