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w121笔记本电脑电流定在0.45

楼主(2022-05-04):
客户描述,使用过程中断电重启不显示。
插电,待机电流0.2正常,拔掉电源,测量各个电压的阻抗,都正常。
上电开机,电流小跑到0.6-0.5之间跳变。自动重启几次,后定在0.45.
下图这个供电不出,但会闪一下。我不知道是什么供电,估计是核显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示波器打spi总线判断应该跑到到显卡部分。显卡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芯片反馈部分发霉,如下图。借助其他图纸,补上去。故障依旧,似乎跟这里没有关系。
BIOS刷了一个论坛上的,故障依旧。目前没有思路,回继续更新。

网友:
待机0.02,少打一个0

网友:
表面腐蚀都好办的,最怕腐蚀那一块跟着的PCB中间层坏了的话,就有得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