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PE系统

楼主(2022-05-05):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X230笔记本,安装不了系统,用WIN10、WIN8、WIN7三个版本PE全部卡这里,换个U盘PE也一样,
后来把硬盘取下来,进PE也是这种情况(这个页面有的PE是英文),然后进BIOS恢复出厂,再进这三个PE,一样的情况,最后试了一下XP PE,居然可以进到桌面,然后安装WIN7,Ghost完后出现PE一样的错误I/O错误,然后想了一下,即然XP的PE可以进,说不定可以装XP系统呢,结果安装XP系统,在Ghost时出现
我点了一下YES,一切顺利安装好到系统桌面,把驱动和软件全部装好,完全正常使用。但是就是不能安装WIN7和以上的系统,WIN7以上的PE也不能进PE桌面,以前此电脑一直安装的WIN7系统,突然就不能安装WIN7了,真是有点怪,硬盘和内存都换过没用,把硬盘拿掉也进不了WIN7以上的PE,不知哪位朋友碰到过没。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看下,装win7 32位看看。

网友:
查一下usb口供电情况,然后是不是静电模块有问题,最后只能是桥了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    换成32位系统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统一回复:目前已解决,最后我是这样操作的,把BIOS里面MBR改成GPT方式可以进WIN10PE,但不能安装WIN7 64位系统,我现在用UEFI模式进WIN10PE,安装好WIN10进系统OK,但是WIN7安装的话会卡在正在启动这个画面,客户可以接受安装WIN10,所以没纠结了。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A:
WINDOWS7的 安装版和ghost 都不行吗, 换硬盘也不行吗,BLOS里肯定有不让安装其他系统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7的 安装版和ghost 都不行吗, 换硬盘也不行吗,BLOS里肯定有不让安装其他系统的选项

PE都没法进,怎么装,不装硬盘也不能进PE。原来哪种方式都可以进的,现在不行了,怪得狠。

网友:
用32位PE,装32位W7应该可以。。。。。。。

网友:
桥有问题,,,,

网友B:
技术问题,别用ghost!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拆硬盘到别的机子过系统镜像,然后放回原机解压安装,不行只能更新bios,还不行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查起来很麻烦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pe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问题,别用ghost!

PE进不去,你咋整,PE的第一个画面就成那样了,你安装版装好到这一步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pe坏了我遇到过

不存在,换过几个PE和U盘PE。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干南桥就好了,IO总线问题

网友:
你可能是初学者吧,这是做系统的初级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