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G3800主板报错B204

楼主(2022-05-05):
如题  佳能G3800主板报错B204故障  已经更换主板好使  具体想维修确认主板是哪个原件问题更换解决不会检测 有会吗求讲解

网友A:
你们售后应该有代码查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售后应该有代码查询吧。。

看清楚问题回复 我是问怎么修 已经确认是主板问题现在是要维修主板 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售后应该有代码查询吧。。

啥也不是 都不看清楚了回复的无用信息

网友B(2022-06-11):
楼主故障解决了么?刷下固件是否可行?期待你的喜讯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报这个问题,全我发开机没多久,主芯片发烫,很大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C(2022-08-22):
有佳能G1800的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佳能G1800的固件吗

肯定是有的啊

网友(2022-11-21):
我的佳能g3800也是这个问题,报B204,开机自检正常,就是开始打印后闪灯报错,维修手册无非就是 小车,墨盒,主板这三个其中一个,墨盒换了,排线用万用表测试全部是通的,我感觉还是主板问题,,打了一遍排针的针脚对地阻值,感觉某个mos管或者电容,电阻的事,水平有限,没找到

网友D:
我的机器同故障,开机自检正常,打印报错b204 ,今天终于找到故障了
最后查出来kfc丝印的pmos 下拉电阻烧了

网友:
估计是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同故障,开机自检正常,打印报错b204 ,今天终于找到故障了
最后查出来kfc丝印的pmos 下拉电阻烧 ...

楼主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换块主板就好了,哪个kfc丝印的pmos 下拉电阻是哪个啊?可否标注一下看看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B:
楼主故障解决了么?刷下固件是否可行?期待你的喜讯

我返厂做保修了 保内机器不研究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同故障,开机自检正常,打印报错b204 ,今天终于找到故障了
最后查出来kfc丝印的pmos 下拉电阻烧了

嗯过保的可以自己修没过的就保修

网友E:
楼主加油!研究出来了开源一下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油!研究出来了开源一下啊哈

没必要修直接质保换新  就是一个元件坏了但是可以质保换新还是不维修了

网友(2023-04-04):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同故障,开机自检正常,打印报错b204 ,今天终于找到故障了
最后查出来kfc丝印的pmos 下拉电阻烧 ...

可以标注一下位置吗,如果烧了装多大的电阻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