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10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2-05-05):
红米10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解决方法:

  机器型号:红米10X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维修过程:

  二修红米10x手机不开机,拆下主板接正负极触发,发现这个应该是能开机的,因为小米没有电池数据是无法开机亮屏的,电池也有电但是就是不开,显微镜观察有个检测脚的电阻被短接了,这个看电路图是一个24k电阻不能短接的,补回电阻就可以正常开机。

红米10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红米10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红米10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红米10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赖工)提供

相关阅读:
红米K30Pro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185-1-1.html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前一个师傅可能没有或不会用图纸

网友:
感谢分享,这故障应该是属人为吧

网友:
自己搞乌龙了

网友A:
这明显就是前面的同行检查了手机没什么问题,报给客户客户不愿意修,转手到了你这,动了手脚

网友:
老师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就是前面的同行检查了手机没什么问题,报给客户客户不愿意修,转手到了你这,动了手脚

分析的对 下次也可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