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大短修复后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2-05-05):
联想Y7000,客户拿过来大短,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捡钱,大短电容位置在PL1801旁,拆除更换不短了,接上电池装机测试正常,结果发现接适配器没反应,充不了电,电电池可以放电,拆开继续检测,发现公共点无电压,第一个管PQ201就不过,控制角无电压不导通,受控于BQ24780S, 4脚ACDRV 0V, 28脚VCC 20V,5脚ACOK 3.2V, 6脚ACDET 2.6V,24脚 REGN 6V ,跟换过PQ201,PQ202,BQ24780S, EC,故障都是4脚无25V输出,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
必机验证是不接电池即可过保护隔离的,单主板即可开机

网友:
还得跑电路,,,,,,,,,,,,,,

网友:
重点检查1 2 3 脚  两个隔离管型号要换对 换原装适配器试下

网友:
可以多多加油

网友:
用原装电源就过了。

网友A:
不用,可调电源,一样可以开机,不装小电池自动触发,

网友:
查一下,25脚的供电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拆PR206和PC201,PC202之后,看ACDRV出不?不行的话再检查25脚自举电容PC216升压了没有?充电上下MOS正常工作没有?如果充电不成功芯片可能会关闭相关电路的。

网友:
MOS管有问题啊 很明显 要不然不会大短

网友:
查下PC201 PC202

网友:
价差保护隔离  保护的管子。

网友:
笔记还是很好修的,修了十几个笔记后再也不想修台式主板和显卡修了,特别是显卡,真吉巴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可调电源,一样可以开机,不装小电池自动触发,

6.75A就可以,超过的要专用线

网友:
隔离管有可能一个烧

网友: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吧!ACDRV有25v才行。芯片其它条件都满足了,不出25说明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我上次是换了几个24780才好

网友:
最好用客户的原装适配器 插上电池!这个机器就这样!

网友:
坐等结果,捞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