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技嘉z77开机断电简单维修

楼主(2022-05-05):
技嘉z77p-d3开机断电,不能二次上电,排除短路后强制上电,发现时序第一个电压1.5v只有0.4.这个供电由rt8120d产生第七脚开启没有。直接把控制的mos管拆掉。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维修思路简单明了有效,赞一个

网友:
不错,直奔主题,但不完美

网友:
哈哈,一招解决问题,短平快

网友:
楼主厉害了,刚有个一毛一样的,秒杀

网友A:
没看懂  这个1.5v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这个1.5v叫什么名字

内存供电

网友:
这速度可以啊

网友:
秒杀,许久没有修到过

网友(2022-06-14):
学学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