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7000维修的小小失误,希望诸位别犯

楼主(2022-05-05):
机型:14IKBR
板号:330S
故障:公共点短路,大电流
检修:经查,板子反面CPU供电位置电容击穿,拆了,OK
      插电源排线时,居然接到喇叭接口,烧了ALC3240,焊盘都烧糊了。从Y7000板子上拆一个,花了一番心思才装上去,oK
      P1 N管击穿了,导致接电池充电大电流,换,OK
      待机0.02-0.03,开机进系统正常。
教训:喇叭接口和电源线插口一模一样,粗心的我就这样插错了。 下次记住了,这种机器拆主板的时候,要连电源插头一起取下。
      这样,就不会犯错了。

==============================================
今天又接到一台联想320s-14IKB,板号LA-E541P,是客户自己弄的,也是从喇叭接口烧的。
板子都烧穿了,估计要报废了。

 会员379041100鑫豆2025-2-19 15:14
 会员316773100鑫豆2025-1-4 12:53
 会员878832100鑫豆2024-12-9 21:03
 会员8273100鑫豆2024-10-23 16:03
 会员747134100鑫豆2024-10-18 09:13

网友:
这操蛋的设计,可以找厂家索赔吧?

网友:
你才遇到 我早就烧掉了 电源接口和 喇叭接口 设计的一毛一样

网友:
我在惠普的机子上试过 电源头插到电池接口上去了,也插得很到位喔。万用表还测了一会才发现,还好没酿成大错

网友:
感谢楼主前面趟雷,为后人立警示牌

网友:
这是厂家不负责的设计,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嗯,被设计师坑了。。

网友: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下次一定注意了,不过我拆板那电源一般一起拆下来

网友:
没防呆,太坑了

网友:
这个属于设计问题

网友A:
有这种设计,楼主把图片发出来供大家学习一下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设计,楼主把图片发出来供大家学习一下不好吗?

帖子里有图片
两个接口都画了红圈

网友:
稍微细心点 也不至于范如此错误。

网友:
是个狠人啊

网友:
感谢分享! 大家都支持一下吧

网友:
主板接口都不在一个方向  居然也可以插错  这错误不应该

网友:
冒烟了没有

网友:
插口的位置方向都不对

网友:
牛逼   我没犯过这种错误

网友:
细心一点 这问题应该不会犯吧

网友:
有幸中标过一次 哈哈

网友:
楼主心善,必成大器!

网友:
这个错误我很多年前就犯过,当时是一个ACER上网本

网友:
这还算好了。 分布较远
有些山寨机就并排边上

网友:
老司机还犯这错误

网友:
哈哈还没修过 以后遇到一定仔细看看

网友:
还好没烧CPU ,EC

网友:
哈哈哈 我也插过一次   没有防呆口 打板的差评

网友:
有料板解决问题也快

网友:
华仔: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要乱插哟.方向也不同呀.

网友:
厂家里想,其实我知道的,不坏咋返修到他手里

网友:
  火力很猛

网友:
最后还是被Lz救活了厉害啊,像LZ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个接口都有丝印的,JSPK JDC 多瞅一眼也不至于插错

网友:
你也是个奇葩

网友:
完全是2个地方 怎么插的错。。。。晕

网友:
你不是第一个,加一

网友:
老子烧了两台了,化成灰都记得这个玩意!!!! 一台干烧U;一台干烧EC   声声卡和一起串小元件!!!! 设计这个机子的人,我真的想给他全家“真诚”的问候!

网友:
这个是比较容易差错

网友:
还好,后面能修好。

网友:
哈哈,牛比了,兄弟

网友:
完完全全是人蠢 和设计无关

网友:
我照了一次

网友:
确实是坑人的设计

网友:
还好没有干CPU

网友:
学习了记住了   下次遇到注意

网友:
首先还是要细心哈

网友:
以前也也到过

网友:
坑人的设计,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我也接错过,接口长得一样不说,还特么在附近,正对脸,通电声卡直接穿孔,花十来块从淘宝订了个,这设计真的绝了

网友:
这是新手才会犯的错误

网友:
感谢分享,长见识

网友:
接口位置应该有标识。还是不够仔细,我一般维修先拍照防止掉件和弄错或者螺丝位置不一样,

网友:
这个活我也这样干过

网友:
这种错误一般都是...咋说呢维修是个辛苦活幸好你最终还是修好了 要不是你肯定后悔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修机还是需要细心

网友(2022-08-16):
3,5v正好在那儿附近吧

网友:
我有点疑惑,电接插头供电针在里边包着就算插错了也没有可能接触到音频插口里边的触点啊?!

网友(2022-09-18):
我也插烧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