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S-7782 VER 1.0 22NM

楼主(2022-05-05):
惠普MS-7782 VER 1.0  22NM支持3代处理器

惠普MS-7782 VER 1.0 22NM.bin

网友A:
是官方BIOS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官方BIOS还是自己做的

亮机备份的

网友:
亮机备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官方BIOS还是自己做的

我这个刚开始是通电常转不开机,一共有三台其中一台正常没问题  另外两台风扇常转  备份好机器的给另外两个刷完两个当中有一个开了  另一个故障依旧  看论坛有遇见Q91坏的索性直接换了个  然后直接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刚开始是通电常转不开机,一共有三台其中一台正常没问题  另外两台风扇常转  备份好机器的给另外两 ...

这是V星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