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S3#对地阻值为43,是否南桥损坏

楼主(2022-05-05):
测到南桥S3#,触发没有3.3,拆下R787,1脚对地阻值为43,是否南桥损坏?

网友:
这个没量过,找个好的主板量一下

网友:
正常的吧43.

网友A:
有关南桥的地方都测一下吧,USB数据线,供电,南桥的滤波电容等等,来判断南桥是否损坏吧

网友:
正常的在4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南桥的地方都测一下吧,USB数据线,供电,南桥的滤波电容等等,来判断南桥是否损坏吧

其它地方暂时没有测,目前 SIO RSMRST#3.3V PWRBTN# 3.3V→0V→3.3V 南桥S3#0,

网友:
阻值偏低。可能是桥,,也可能是S3  去过的别的芯片

网友:
PSIN  psout  IO 与 桥 通信的   要IO给信号桥,桥收到信号才有 SLP S3出的

网友:
先检查S3 到过的别的地方有没有疫情,确定没有的话再处理这个桥。

网友:
基本就是桥了

网友B:
你把这个787拆掉测量两端的值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桥的那端还是一样的话有可能桥损坏,如果另一端也是这样那就跟桥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787拆掉测量两端的值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桥的那端还是一样的话有可能桥损坏,如果另一端也是这样那 ...

断电后,对地阻值为450左右,插电后,对地阻值40左右

网友:
期待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
阻值偏低

网友:
搞错了,断电对地阻值是400多,正常的,上电打对地阻值是40多的

网友:
上电能打值?肯定不对了!断电400多阻值正常的

网友:
你要看这个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另外要把这颗电阻拆下来测量一下,你通电后怎么还能测得阻值?

网友C:
上电时不要打对地阻值。把SLP-S3的上拉电阻的一端翘起,先测量一下电压,然后断电再测量一下两端对地二极值

网友C:
另外测一下R787的阻值看是否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时不要打对地阻值。把SLP-S3的上拉电阻的一端翘起,先测量一下电压,然后断电再测量一下两端对地二极值

谢谢 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测一下R787的阻值看是否无穷大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43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
插电打阻值?还是插上线不通电打阻值,没这么搞的吧

网友:
坏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