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微短路

楼主(2022-05-05):
主板收到的故障就是待机0.00 5A表秒短路又恢复   明显主板就是有短路 而且显卡核心供电MOS管 明显挂了 有一个洞 下载了一个图纸  测一下电压 公共点有没有20V 没有电压 测组织0   烧鸡   小问题 可以开机了  这个3111MOS管没有 得等 应该没有问题了  键盘等也亮了  少一组 暂时没得事 芯片回来上上去就好了 打了组织都不短路   芯片都没有标注的主板

网友A:
只关心这种故障收多少钱,咋地不得300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关心这种故障收多少钱,咋地不得300起啊?

钱不钱不重要 主要过程的愉悦啊

网友:
最不喜欢修微短的机器了

网友B:
<公共点有没有20V 没有电压 测组织0   烧鸡  小问题 可以开机了  这个3111MOS管没有 得等 应该没有问题了>
原谅我   没有读懂这句话

网友C:
烧场管基本上都 会烧芯片,你只换场管上去,不多久也要烧

网友:
开机大短,不烧大件的话,也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谅我   没有读懂这句话

短路啊 吧短路弄了就好了啊  但是MOS管不上 显卡上了一组供电 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场管基本上都 会烧芯片,你只换场管上去,不多久也要烧

谢谢提醒了哈  也是  有时候忘记了

网友:
还是不要这么乐观  怕就怕那组有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大家都支持一下吧

网友:
运气好 没烧显卡 我遇到的都是烧了CPU的

网友:
看不明白,微短路的故障点在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有没有20V 没有电压 测组织0   烧鸡  小问题 可以开机了  这个3111MOS管没有 得等 应该没有问题了>
原谅我   没有读懂这句话

喝假酒了一样

网友:
修机这么厉害

网友:
修机这么厉害,佩服

网友:
显卡没烧是很幸运啊

网友:
不错 确实显卡没烧幸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