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1136灯全亮

楼主(2022-05-05):
按开关灯全亮
测接口扳 电压有点怪3v   13.3V
有人说接口板,这板现在死贵的,马家大多数不可退
有冇边位经验人仕 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已确认电源板坏, 更换正常

网友:
灯全闪一般CPU问题

网友:
刷固件测试没

网友A:
刷固件?自检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自检都不正常

拆主板刷固件懂?不懂也没办法了

网友:
已解决
去除接口板 如能上电并有自检的,为接口板问题

否则 电源板 故障或其它

本例为电源板

网友:
多数是主板问题

网友B:
13.3V好像不对劲吧,应该是24v,会不会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3V好像不对劲吧,应该是24v,会不会是电源板故障

已确认电源板问题,更换正常了

网友:
电源问题而去刷固件,肚子都笑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