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 2019 LA-H082P Rev:1.0 开机不显示 完美修复 高清彩图,全干...

楼主(2022-05-05):
联想小新AIR-14
版号 :LA-H082P Rev:1.0

接到一台lenovo 小新超薄本 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 换新屏故障依旧 故障锁定为主板 经测量发现 屏幕少一路供电 飞线完美解决!!! 附上图纸
Lenovo小新Air-14

网友A:
这是长期腐蚀导致的断线?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就是断线了?

网友:
飞线搞定    快捷

网友B:
图纸发错了,挂羊头卖狗肉 发的图纸是J551P

网友C:
少了一张,另外一头大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发错了,挂羊头卖狗肉 发的图纸是J551P

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了一张,另外一头大接线图

上传了。。。

网友:
感觉出厂时锡太少

网友:
少的这路供电是什么供电呢?

网友D:
呃。。这机器不是在保修期内么?客户不去售后换板?一般保内的机器我都不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这机器不是在保修期内么?客户不去售后换板?一般保内的机器我都不碰

我擦,我还以为今年2021年呢~

网友:
少的是3.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这机器不是在保修期内么?客户不去售后换板?一般保内的机器我都不碰

刚过

网友:
背光开启是吧。。

网友E:
背光开启信号,还是屏幕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光开启信号,还是屏幕开启信号

DISPOFF#

网友:
你这是供电还是信号坏了

网友:
不是LA-H082P而是LA-J551P,希望大家不用下错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有图纸修机就是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
是屏线断线吧,这我也遇到过

网友:
LA-H082P Rev: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长期腐蚀导致的断线?

应该不是断线 可能EC问题

网友F:
这个可能会是通病了,已经发现一台一样的故障,屏检测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会是通病了,已经发现一台一样的故障,屏检测电压偏低

有可能设计缺陷!通病吧 捡钱了

网友(2022-06-08):
看下图纸,看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