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430不通电待机偏高

楼主(2022-05-05):
接到机器待机电流0.220,拆机裸板插电电流依旧,待机芯片巨烫,找不到图纸,待机芯片1225C的17脚电容短路,直接烧鸡,烧到EC的NPCE985GA巨烫,拆掉不短路了,没有这个待机芯片论坛说NPCE885GA能代用,换上去待机正常 开机能正常现实到四叶草那里直接死机。开机键盘不能用进不来BIOS,又找了下说NPC285GA能代用,换上去显示正常 能正常进BIOS,在bios里面键盘能正常使用,以为好了 进系统键盘不能使用,以为系统问题,进PE也不能使用,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是不是还是EC的问题啊

网友:
宏基E1-432 E1-472 EA40-HW ULV 12243-1找这个宏基的图纸做参考,基本差不多,元件和位置号,都能对上。

网友:
刷BIOS看下,不行就是CPU挂了

网友:
14266-1图哪个图?

网友:
更换985GA一切正常了,

网友(2023-05-06):
老机器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