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 7000-13 板号 显示几秒掉电

楼主(2022-05-05):
小新潮 7000-13  板号  显示几秒掉电
板号 :1701a_05_01

虽然 ,联想售后送修的,还是先考虑开关外设。开关是键盘上的拆掉键盘, 测 联想自带的恢复系统 开关 都是好的。
没有头绪 ,手摸主板发现   u6501  +1.8V_PRIM  发热。找一个换上还是一样。

最终追查到 显卡 供电转换芯片 UG5  13,14脚输出短路 ,

以为可能抢救一下,对照点位图拆了一堆电容还是短路,直接上1.9v 核心发热。 拆掉UG5   当做集显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是大神 感谢楼主

网友A:
怎么发现是显卡供电转换芯片UG5 13,14脚输出短路的?

网友:
我在想,如果是我修这台机器,我要花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现是显卡供电转换芯片UG5 13,14脚输出短路的?

查图纸。1.8 v去到的地方   打值啊

网友:
方便快捷 省事

网友:
现在发帖越来越来了 我们要珍惜 多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现是显卡供电转换芯片UG5 13,14脚输出短路的?

测对地阻值啊

网友B:
这个发热是背面传过来的

网友:
短路的故障应该是比较好处理的,可以用烧机大发,很快就会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热是背面传过来的

明显是超负荷发热啦

网友:
这个核心可不便宜

网友:
这种机还好一般不会打游戏  集成也能用

网友C:
显卡短路了???这机子我修过多台,,有多半坏CP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短路了???这机子我修过多台,,有多半坏CPU的,,

显卡 这边 1.8v 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 这边 1.8v 短路了

那也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22-09-14):
拆掉GU5变成集显?意思是显卡短路吗?1.8V不像显卡电压吧

网友(2022-10-19):
我也在修这个板 CPU发热就掉电 不知是不是U坏了

网友:
估计显卡短路了、

网友:
改成集显,大多数客户能接受的。

网友(2022-12-02):
后面有电容短路了,不一定是显卡

网友(2023-03-24):
我修到过是显卡背面中间部位有个电容短路。。我是拆了显卡才找出来的。。搞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