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Z170X-Gaming 3后置无声音输出

楼主(2022-05-05):
电脑配置:电脑基本信息
我的电脑        技嘉 Z170X-Gaming 3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Service Pack 1 64位

主显卡        独立显卡(对游戏和电影支持较好)

IE浏览器        版本号  11.0

基本硬件展示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6700K @ 4.00GHz 四核

主板        技嘉 Z170X-Gaming 3

内存        16 GB ( 金士顿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金士顿 SUV400S37120G ( 120 GB / 固态硬盘 )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970 ( 4 GB / 索泰 )

显示器        戴尔 DELD082 DELL SE2416H ( 24 英寸  )

网卡        鈺硕 Killer E2200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技嘉

声卡        瑞昱 High Definition audio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驱动安装一切正常,前面板有声音,后面板无声音

网友A:
检查主板声卡芯片供电啊,声卡驱动是不是最新的,喇叭坏没坏。

网友:
设置问题,作为非维修人员,自己baidu吧

网友B:
前面有声音,说明声卡和驱动没有问题,进BIOS里看看声音是否被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有声音,说明声卡和驱动没有问题,进BIOS里看看声音是否被关闭

怎么知道BIOS里面是否关闭,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板声卡芯片供电啊,声卡驱动是不是最新的,喇叭坏没坏。

其他都是正常,怎么查看声卡芯片供电,集成的声卡

网友:
这个是灰色的,好像是被禁用掉了,但是又不知道哪里禁用了,请高手支招

网友:
如果是bios设置问题,直接加载默认设置就解决了啊,我想肯定不是这么好解决的

网友:
那只能是硬件问题了,前置正常说明IC没问题,那就是外围故障了,主要是输出故障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禁用前面板检测,试试看。

网友:
禁止前面板检测,那里不要打勾试试看

网友:
或者如果是有HD、AC97的选项的话,就选AC97这个试试

网友:
硬件问题,我遇见过,声卡坏了,换一个就好了,灰色就能打开了

网友:
老司机一看就知道啊,这里点下

网友:
很明显,是软件设置问题,前置面板检测禁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