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500-31FP WT751002S 1脚电压时有时无

楼主(2022-05-05):
初修电源
HK500-31FP WT751002S 1脚电压时有时无!
WT751002S1脚电压有时1.6V电源正常使用,无时保护短接2,3脚无PG!!!求图,
跑线不明白最后二极管进变压器

网友:
就查1脚 ,从1脚向外查,,芯片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C65用什么电容
不翘起这个电容 可得到15V电压,但是时有时无,翘起这个电容就只有3.xV了,然后1脚电压再分压只有0.xV了!没看明白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你可以看我发的帖子,芯片功能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撬起c65 不保护了,但也没有pg,可以把这个3.xV分压到1.几V应该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电容在这个位置是怎么会导致保护不出电压的,不明白
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你计算1脚的分压电阻, 一般是从变压器输出15.7V左右,分压得1.17V,即认为电源正常,否则,1脚就保护,拉低电压。

网友:
就是这个15.7V时有时无,现在把C65,R2取掉让3.xV进入WT75100的1脚,赞时是可以,有两个问题不明白
1.把C65装上就有15.7V电压,二且会时有时无,不装只有3.xV电压,不会出现时有时无这种现象,这是什么原理,没懂。
2.这个3.xV进WT75100的1脚会不会没有保护了
但不知道以后会出问题不!!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1脚好像是PGI?高于1.4V开启PGOUT,换I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65用什么电容
不翘起这个电容 可得到15V电压,但是时有时无,翘起这个电容就只有3.xV了,然后1脚电压再分压只有0.xV了!没看明白

高频脉动,一般万用表无奈。

网友B:
1脚是pg信号输入脚,直接取自变压器,把二极管和绿波电容换了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是pg信号输入脚,直接取自变压器,把二极管和绿波电容换了就可以了啊

那个一般不容易坏,倒是IC坏的几率大得多,我修过一个电源,PG时有时无,PGIN也被拉低了,给人误判以为外围电路坏。换个芯片PGIN立马恢复1.4V的正常值,PG也出来了。

网友A:
都换过了就是不行,就这么几个东东,都拆下来测量了,IC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过了就是不行,就这么几个东东,都拆下来测量了,IC也换过了

检查下PGout还另外接了去处没有,有些电源把这个5V的PG电压做稳压采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