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影驰 gtx1660 骁将

楼主(2022-05-05):
【求助】 影驰 gtx1660 骁将没图纸  有心无力  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先把1.8搞出来

网友A:
5V有的话就修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有的话就修1.8V,

哪个是 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有的话就修1.8V,

哪个是1.8v  的

网友B:
弄好了,晚上在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晚上在详细说明

好家伙,你这运气也是够好的,这都修好了

网友:
等楼主答案  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算是找到问题所在,想换芯片某宝没找到算了就这样交差吧。弄了几天图纸不一样就借鉴参考总算是修好了  。

在5V电感的背面有两个,代号8k的4脚芯片有5v和PS-3V3-SEQ-EN-R .但是3v3-SEQ   实测0.17  .断电测量对地阻值458没问题。
就从3.3那边跳跟线过来上电测试没问题  安装驱动  娱乐大师跑分也没问题  。

网友:
哦,貌似看懂了

网友C:
直接卖了也很值钱,修过在卖就不值钱

网友:
电源问题是最基本的维修,基本不需要图纸,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来,那就别搞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卖了也很值钱,修过在卖就不值钱

我不信亮机卡还干不过不亮机卡

网友:
我没文笔水平  ,哪里没看懂可以说

网友:
多半核心虚焊引起的1.8v en没来。直接拉个3.3v  ok

网友D:
不是说没图纸吗,哪你这个图纸和点位图哪来的?有分享下
你的名字:)
鑫智造 上有1660 点图不一样,但相似 可以参考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没图纸吗,哪你这个图纸和点位图哪来的?有分享下
鑫智造 上有1660 点图不一样,但相似 可以参考

网友(2022-08-20):
老弟有图纸吗 我也在修这个这里有地方进水了,一模一样的

网友:
感谢你的截图,已经修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