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5700xt雪狼版曲折维修

楼主(2022-05-06):
显卡正常使用中,被意外带电拔出pcie插槽,在点以及不能点亮,风扇能转。
到手打值正常,上机发现卡b2,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也正常,用论坛的软件跑测试卡在1002 不动,(最后证明这软件跑5700它是个残废)那就只有bios 和核心了,dos下发现能正常识别核心和bios信息,但是不能刷bios 提示pn不同,加强刷命令也不行。只能上编程器,bios上网站上找了,试了个遍都不行,看网上评测,该卡拆解图都是镁光显存,我的是三星显存。一时无果。
最后经过几番周折加上了一官方售后哥们的qq
得到了专用bios,这里吐槽下xfx官网居然没有bios下载。
刷上bios显卡亮机了(在这期间,也对自己判断是bios问题产生怀疑,加焊了核心,当然也是故障依旧),显卡亮机了,跑3d测试马上黑屏重启,根据经验为供电问题,测试核心及显存供电每相波形正常。而黑屏发生在3d测试时,用gpuz带宽测试时都正常,那就只剩滤波电容了,更换所有滤波电容,在测试已经正常。
但是发现风扇疯狂旋转,gpuz和驱动里都无风扇转速。此时心中一句(马迈劈)不会是加焊核心时,风扇输入脚虚焊了吧。打值测试风扇输入电阻r260  对地二极值370,正常看来没虚焊,那就看风扇转速有没有了,风扇第3针为转速反馈,打波形发现有33hz方波,波形正常证明风扇没坏,但是看电压确只有0.5v明显不对,该脚电压为3.3vbus经一10k电阻上拉,由风扇转速线(转一圈发出2个低电平信号)拉低该电压,得到0-3.3-0变化的脉冲方波给核心算出转速,现在频率33hz(50hz时占空比一半电压也就是一半3.3v的一半也差不多1.5v左右才对),一路跑线发现该信号经过一6脚运算(4脚进6脚出)直进核心,肯定就是它了拉低了电压,拆掉6脚芯片,直接短接4,6脚。在次测试电压已经1.7v  频率33hz。
装机上机,风扇转速显示正常,自此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皮,谢谢楼主分享

过奖了,修好了回顾看着当然挺简单流畅,修的时候可没有那么轻松哦。

网友:
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