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内存后,只能开机一次,关机后就无法开机,崩溃了要

楼主(2022-05-06):
    三星笔记本450R5U,原机三星4GB ddr3L,升级8G内存后第一次能开机,第二次就不能开机了(但是重启可以顺利开机)。又换回原机4GB内存,也是能开机一次,第二次再开机就黑屏了。再换回新8G内存,又能开机一次,第二次黑屏。总之就是只要拆换一次内存就可以开机一次,再想开第二次就不行了,但是在开机的那一次当中点重新启动是可以顺利开机的。    前后试了5个不同品牌的内存条,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排除内存不兼容的问题。有大神给指点指点迷津吧。拜谢!

    论坛里看到也有朋友发生过同类问题,但是好像也没有解决。

网友A:
换CPU试试,,,

网友B:
可能换内存高温导致板层断线,换后温度高连通可以开机。你加热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试,,,

没有配件,我是纯个人爱好者,就是动手升级升级内存和固态和做做系统还行,维修还是算啦

网友D:
这个机子是板载内存颗粒的吗?

网友E:
拆掉电池-主机电池和BIOS电池, 重置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F:
仔细看看内存颗粒旁边有没有掉件。元件吹歪了

网友D:
三星好像没有图纸的,怎么知道配置电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配件,我是纯个人爱好者,就是动手升级升级内存和固态和做做系统还行,维修还是算啦

联系我,三星升级内存我分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系我,三星升级内存我分分钟搞定

怎么联系呢

网友:
自己看签名  升级内存  不分机型板号  都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换内存高温导致板层断线,换后温度高连通可以开机。你加热试试

大神,不是板载内存,就是简单的把旧内存拿下来,插上新内存,然后就出问题了。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是板载内存颗粒的吗?

不是,就是外置的单通道内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电池-主机电池和BIOS电池, 重置一下BIOS试试看.

试过了,没用,换了电池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看内存颗粒旁边有没有掉件。元件吹歪了

没有,就是简单的重新换一个内存条,其他啥也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好像没有图纸的,怎么知道配置电阻的?

不是更换板载内存。

网友:
刷BIOS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