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43错误 GPU温度二十万度???? 显卡这样 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大哥们

楼主(2022-05-06):
\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
是不是快爆炸啊

网友:
哈哈 快爆炸啦

网友:
测电压,然后跑显存,刷bios。最后干核心!

网友:
先下载最新的软件后再测。

网友:
用鲁大师跑一下,排除软件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是错误而已软件兼容问题

网友:
功耗检测真是高的离谱

网友:
快赶上太阳的温度了

网友:
哪里显示有20万度?gpu温度根本没显示,功耗显示大的离谱。

网友:
你竟然有这么牛逼的显卡

网友:
43错误,刷bios测显存。不会的话发给我给你看看

网友:
也许是个小电容有问题

网友:
都43错误了,软件测试肯定假的

网友:
软件测的不靠谱

网友:
可能温控有故障

网友:
不能长时间开 可能炸鸡

网友:
  不能长时间开  小心烧成灰

网友:
我是冲着20万℃点进来的

网友:
先解决43,再看看是不是测温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用说 先干核心

网友:
没图没真相,上图看看20万度

网友:
显卡功耗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
10块回收解君愁。

网友:
固件是核心虚焊了,很快会挂掉的

网友:
核心问题

网友:
前面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