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系列机器,接可调没反应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2022-05-06):
用普通的方头转接头,接可调没反应。之前论坛看见有人把转接头里面的一个电阻换掉。说是就可以用了。大家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确切的说是有反应,但是不能触发。机器是好的。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用的、

网友A:
在原装适配器上加装一个电流电压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源30V-5A?现在的游戏机器大多5A以上,需要用到30V-10A的电源,也有的机器需要电压到22V以上才能触发,20V是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源30V-5A?现在的游戏机器大多5A以上,需要用到30V-10A的电源,也有的机器需要电压到22V以上才 ...

可调是30v10a的。

网友C:
根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7571-1-1.html大神的帖子,改了一个。确实可以用,

网友D:
改这个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这个电阻是什么原理

总结中间针一般是用作适配器功率检测之用,有的是电阻分压给EC,EC检测电压不同的电压以区分适配器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7571-1-1.html大神的帖子,改了一个。确实可以用,

是不是每个品牌中间针的电阻都不一样的?每个适配器都拆开看一下?

网友:
主板 要检测电源的

网友:
转接头的功率识别电阻不匹配。

网友:
电阻起到功率识别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原装适配器上加装一个电流电压表

好像论坛有人就这么干过,好像是一个神州的大功率适配器

网友E:
淘宝有转接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论坛有人就这么干过,好像是一个神州的大功率适配器

我就是按论坛里这个改了好多。。。但这个电流表显示电流是有延迟的,零点几的电流都不显示,直接就是1A多或者2A多,看不到详细的电流跳变,本来想把可调电源里面的电流表拿出来试试,结果不行,可调电源里面的电流表有程序的,暂时还没找到比较好的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转接头买的

我怎么没搜到?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E:
搜索联想大功率转接头就可以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索联想大功率转接头就可以搜到

好像目前就只要联想拯救者系列有可调不支持现象。其他机器貌似都可以上电,不影响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