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Inspiron 5502不充电

楼主(2022-05-06):
戴尔笔记本Inspiron  5502开机提示这个错误,进系统电池充不上电,是原装电源,电池电压是16.89V电压,小白求解。。。。

网友:
EC检测的数据地址信号量了正常吗?

网友A:
适配器插入检测脚测量下

网友:
这个是11代CPU的新本子吧,没图纸的,只能查看EC的型号找到手册查看脚位测量一下。

网友:
这么新,没有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插入检测脚测量下

你好,有3.3V,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