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兄弟7190dw不通电

楼主(2022-05-06):
直接进入正题兄弟7190dw不通电
电源板6.4v待机正常--所以主板问题
测电感L5--5V (u13稳压输出))
电感L3--1.0V(u11稳压输出)(这片区域轻微发烫)
测得bios一脚1v ,感觉有点不对.
L4--0V(正常1.5v)
L1--0V(正常1.12v)
其他就不用测了
全板就一个1v,那肯定就是从L3转换过来的
直接对换u13和u11
通电短路(原来稳1v的u11短路了)这么脆弱吗?一吹就坏....
u11要输出正常,u13就必须5v输出正常,否者就会没有供电
硬接一个可调电源5v过去,L3直接输出3.3v开机

网友:
U11  54335a坏了.发货

网友A:
按说TI家的电源芯片5433x系列质量可以的,怎么这么轻易就坏了,U11后级和外围查过了么?

网友:
芯片我有,免费送

网友:
修好,全板电压可以做下拍出来,供后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说TI家的电源芯片5433x系列质量可以的,怎么这么轻易就坏了,U11后级和外围查过了么?

货收到了,安装上没任何问题,可能ic体质不好吧

网友:
楼主的维修水平很高,但写作水平不高,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芯片级维修的高手啊

网友(2022-06-30):
有好几台这型号的机器都是这个板子的问题,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学到了,确实是好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