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品牌的主板?

楼主(2022-05-06):
这是什么品牌的主板?

网友:
好像是叫银狐

网友:
看看PCI-E和PCI插槽是不是有贴纸。

网友:
不知道呢。学习一下。

网友:
这S黄S黄的,像是ASUS代工吧,至于什么品牌真不好猜

网友:
品牌/型号:OEM/A78LM2 REV:1.1
前端总线频率:800(MHz)MHz
适用类型:台式机
支持CPU类型:AM2 AM3全系列 CPU架构处理器
主板架构:ATX
型号:A78
显卡:集成显卡
芯片厂商:AMD
芯片组系列:AMD RS760/RS780/RS785+ AMD SB710/SB700芯片组
品牌:OEM
CPU插槽类型:AM2+
板载声卡:HD_AUDIO,6 CH
板载网卡:有板载网卡
支持内存类型:DDR2
硬盘接口:S-ATA II
USB接口数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