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2-05-06):
一台小型激光打印机,开机自检正常,但是连电脑没反应。
拆机检查,发现端口引脚明显脱焊掉点。果断加焊,完美解决

网友A:
这板子,一般都是接口烧了,你遇到的开焊,很难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一般都是接口烧了,你遇到的开焊,很难遇到

那就是捡漏咯,轻松秒杀

网友(2022-09-04):
上次碰到一台这种故障,没修好

网友B:
那就是捡漏咯,轻松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捡漏咯,轻松秒杀

嗯 技术是不可能用技术的,只能捡捡漏这样子

网友:
你这种纯属于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