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存型号问题 K4Z80325BC-HC14 和HC16的区别

楼主(2022-05-06):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三星显存K4Z80325BC-HC14和K4Z80325BC-HC16有什么不同。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块技嘉3060ti显卡显存是海力士H56G32CS4DX005想更换成三星显存,想了解一下这两个显存有什么不同,用哪个型号更换会好一些

网友A:
都一样,就是频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就是频率不一样

好的,谢谢

网友:
不同品牌不能混用,全换的话BIOS要改,显存配置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