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70 8G黑狼版错误代码43

楼主(2022-05-06):
各项供电和波形都正常,显存普通测试和加压测试都PASS,集显进系统用GPU-Z查看GPU频率为0,错误代码43。请教各位大神是何原因?请指点迷津…
错误代码

网友:
不打驱动不都是0吗。bios显存参数都没有的话刷bios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