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一体机进系统花屏

楼主(2022-05-06):
有时候又好的,外接时好的就会变花,如果外接插着进系统两个屏都是好的话,拔掉外接内置显示器又花屏,外接一直正常。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window

网友:
显卡加焊下看看

网友:
这个只能代换一下,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