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TPN-Q173求助

楼主(2022-05-06):
主板版号DAG35DMBAD0 REV-D,主板不上电,充电接口灯亮白灯,开机灯也亮。35v按开关后也能出来,不一会就掉电了。主板上电时序不太懂。EC。bios。南桥。都干了。还是老样子。 偶尔能跑上去,有大神指导一下思路吗?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各个供电,是不是某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
查下RTC电路吧

网友:
用原装电源

网友:
查查灯怎么闪的  是什么含义

网友:
是不是某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A:
35v都出来了还查啥rtc

网友:
二级供电查一下或者某个芯片不正常,挨个的测吧!尤其是内存供电那里。

网友:
以slps3  s4和HWPG入手     示波器测量    slp s3  s4发出后    HWPG没有    就是除了cpu供电外有其他pwm缺供电了   如果slp都没   那得查触发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都出来了还查啥rtc

3 5V出不出来跟RTC电路有些也没关系啊

网友:
你这电流上到多少A  都不说,,怎么搞??、你是没有可调电源吗??

网友:
hp极个别机子  要把电池装上才可以

网友:
电流是多少??

网友B:
电流上到0.009.稍微有点反应。然后几秒之后就掉电了

网友:
动不动就全都干过了  没有思路就别乱动  不懂时序就去查时序 动不动就去干桥  维修不是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上到0.009.稍微有点反应。然后几秒之后就掉电了

触发电流太低了,内存供电出来之前的信号有不正常的,对照时序查吧

网友:
135瓦原装电源

网友:
找图纸来对到修。